[家电] 各位老兄能否推荐一款储水热水器

楼主(2020-09-30):
40升够了原来的内胆漏水,废了。

楼主:
1500W以下,太高怕线路过不了。

网友:
我觉得便宜的就好,坏了换新的不心疼...

网友:
我原来整套厨具加热水器都是万和的,感觉质量还行

网友:
海尔的就行

网友:
怎么漏了?用多少年?棒子没换?我家600多,美的,也用了8年,在役

网友A:
镁棒要换  我上次用的几年热水器卖掉 放水 镁棒拿掉 好脏的

网友:
条件合适换燃气热水器很好用,加热速度快

网友B:
作为一个拆客,不修好怎么可能呢?

网友:
便宜的,机械定温,不要任何电子控制,买吧你不会后悔,我家的美的2007年的,到现在使用正常。

网友C:
应该是选内胆搪瓷的,再要有镁棒保护即可,一般80升以下功率1500W居多牌子嘛,个人认为帮人贴金,并不是为自己光鲜的。质保,信自己的手气运气啦,十年免费换新也是得个烦的

网友:
https://m.tb.cn/h.VztNcqS

https://m.tb.cn/h.VztOhnc
这两款都是华凌的热水器,美的的子品牌。

网友D:
有条件自己做一个也很简单,买个不锈钢的大桶,开两个孔装电热管,再在再在底部开个进水接头孔就行了,桶子贴点保温材料用个漏保空开接上线就成,成本还不到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拆客,不修好怎么可能呢?

穿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选内胆搪瓷的,再要有镁棒保护即可,一般80升以下功率1500W居多牌子嘛,个人认为帮人贴金,并不是为 ...

镁棒在那里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棒要换  我上次用的几年热水器卖掉 放水 镁棒拿掉 好脏的

这牌子少见,没有加镁棒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自己做一个也很简单,买个不锈钢的大桶,开两个孔装电热管,再在再在底部开个进水接头孔就行了,桶子 ...

今天拆开了,看能否修好它,材质不错。

网友:
温州康泉热水器质量可靠,工厂现在搬到杭州了

网友:
我的是万和,40升都用了快10年了,机械调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