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麻烦有开pcb经验的网友看一下,这么做会被认为是拼板

楼主(2020-10-01):
做这种1厘米多的小东西, 不这么做就太不值了

还有怎么可以逃过拼板嫌疑,有谁有经验.

网友A:
只要不开V槽或邮票孔就没事。

网友:
直接嘉立创这样发过去,如果认为是拼板就客服联系,说明不需要V割,然后就会改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开V槽或邮票孔就没事。

那大量镂空呢,比如把板子设计成梳子状态.

网友:
把所有机械层去掉,然后在最外边画一个机械层边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大量镂空呢,比如把板子设计成梳子状态.

雪花灯都能过,不过这种特别小的板子,走小批量更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雪花灯都能过,不过这种特别小的板子,走小批量更划算

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雪花灯都能过,不过这种特别小的板子,走小批量更划算

雪花灯肯定不算拼板

网友C:
空隙拉大,安排一条总线在空隙走线每个模块附近过孔标明跳线,并且每个板上多设计一个跳线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隙拉大,安排一条总线在空隙走线每个模块附近过孔标明跳线,并且每个板上多设计一个跳线过孔。 ...

你是说做一个母板来伪装

网友:
如果是捷配的乐色审核员就难说了

网友:
嘉立创你就放心,绝对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做一个母板来伪装

类似小时候玩的fc游戏卡那样,每个模块都走2-3条线到一个总的金手指排,然后想办法自己切割呗,然后合适的地方设定螺丝孔,我觉得大概率就不被认为拼版,每个模块2,3个线就直接拐出来连接到金手指,反正你也切割会切断它。

网友:
这种我试过,必须不算拼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