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找一款单刀双掷电子开关IC 如图

楼主(2020-10-01):
想找一款单刀双掷电子开关IC 如下图, 如有朋友知晓请不吝告知, 多谢多谢!!

楼主:
负载A与负载B的运行控制,有其特殊性(请允许我保留一条裤衩),比较适合用负极进行控制。 机械的单刀双掷开关何其多, 但是外壳不适合打大孔或方孔,只能钻个1mm左右的小孔,引线出来接轻触开关。谢谢。

网友:
恐怕只能用继电器了~~~~~~~~~

网友:
应该没有芯片那么大电流的 用两个mos吧

网友:
直接用射频收发转换芯片就行了

网友:
一个微型自锁控制继电器多好

网友:
一只继电器,一只轻触开关搞定,或者一双稳态触发电路加两只摸死管搞定。

网友:
一个D触发器加两只CMOS管搞定

网友:
这么大电流,得MOS或继电器吧,一般的电流很小的,做信号开关的,几十毫安

这么麻烦,还不如机械开关

楼主:
多谢朋友们的回复, 实验还在继续中,衷心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