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门推荐一款院子里用的太阳能灯

楼主(2020-10-01):
院子里太黑了不想扯电线

网友A:
那么多便宜的太阳能灯,不管是坛子里拆的还是我自己买的那么多款式,都没有充电管理芯片,太阳能板子直接经过一个二极管接到锂电池。没遇到主板做工比较好的,我就不给你推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便宜的太阳能灯,不管是坛子里拆的还是我自己买的那么多款式,都没有充电管理芯片,太阳能板子直接经 ...

推荐一个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B:
19.9的分体式太阳能灯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9的分体式太阳能灯你值得拥有…

那里求链接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便宜的太阳能灯,不管是坛子里拆的还是我自己买的那么多款式,都没有充电管理芯片,太阳能板子直接经 ...

有好的。你没遇到而已。我三七地里用了几个。大大小小七八个吧...就算是没有保护板也可以自己加.

网友C:
.你搜图吧!8.8一个。我买过4个。他家还有红外感应款的,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搜图吧!8.8一个。我买过4个。他家还有红外感应款的,参考一下

这玩意儿不亮,我手上有一个,只是他的光伏板不是滴胶的,是pet层压的(和共享单车是一样的)质量会好一点。最后改成了usb充电的,贴了黄胶布挂孩子的自行车上当尾灯了

网友E:
同样需求,楼主找到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不亮,我手上有一个,只是他的光伏板不是滴胶的,是pet层压的(和共享单车是一样的)质量会好一 ...

聪明我也改了Type-C充电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需求,楼主找到了没有

我后面都是自己设计主板了。。。 我是没在网上找到合适的。。

网友:
网上卖那些太阳能灯、卫星都放上天了、灯功率随便吹、100颗照明灯珠的敢吹500W、实际真实功率只有10W!!敢吹1000W、3000W、5000W、8000W、搞笑啊、买前要仔细鉴别、

网友(2022-10-14):
看你需要的亮度,有动手能力的话,自己买材料DIY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便宜的太阳能灯,不管是坛子里拆的还是我自己买的那么多款式,都没有充电管理芯片,太阳能板子直接经 ...

确实,我看了你的教程玩过一段时间红外感应的,单节3,7锂电供电电压低一点就不行了,后面改玩低功耗雷达微波感应,最低可以2.8V供电

网友(2022-12-29):
灯珠数量多一点,板子大一点,电池嘛就看运气了,基本都是三无18650,拿回来先把电池换掉

网友:
自己做一个也不错的,我的都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