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家里找到一台老大口at键盘口的主机 但是通电不显示画面

楼主(2020-10-01):
键盘用的ps2键盘加大口转接线
然后用VGA线吧显卡VGA口和电视VGA口接上
通电后 电源灯亮 有风扇转的声音 蜂鸣器响一声(自检应该过了) 然后风扇继续转 但是电视屏幕还是没变化 会不会是这种老电脑不能接电视

网友A:
上诊断卡看一下,跟用啥显示器没关系。

网友:
背景墙是亮点

网友B:
哎,背景墙发生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背景墙发生了什么?

后现代主义艺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诊断卡看一下,跟用啥显示器没关系。

如果自检不通过的话 为什么没有有规律的蜂鸣声 蜂鸣只响一声 然后不响了 应该是自检通过了吧

网友C:
应该是电视的问题。
这涉及到一个DOS文本模式下的一个模式 720x400@70Hz
你的电视应该不支持这个模式。
现在这个模式在一些电视、低端的HDMI+vga1显示器,尤其是便携显示器上也存在无法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视的问题。
这涉及到一个DOS文本模式下的一个模式 720x400@70Hz
你的电视应该不支持这个模式。

我给那台电脑的硬盘拿掉 接上一个已经装好win98的硬盘 然后再次通电 发现蓝屏无信号几分钟以后 直接出现了win98的启动画面和桌面 可是我没有串口的鼠标 没法玩了

出现图中画面前电视一直都是无信号状态

网友(2020-11-03):
有的显示器,不支持低分辨率下的显示,我就遇到过。是一个旅馆,用电视当显示器,当系统正常的时候一切正常。有一次系统坏了,需要U盘启动进PE,但是显示“不支持”。没办法只好又换了台显示器,才把系统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