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捷伦精密系统电源6626A拆解洗澡

楼主(2020-10-01):
一直喜欢捣鼓电源类的仪器,手里也玩过不少,口水安捷伦6626A这个电源很久了,四路输出每路最高50V,关键是可以电流微安级,无奈原来这玩意太贵一直舍不得,近期某鱼乱逛没忍住入手一台,到手后被顺丰暴力摔歪了后端子,正好拆机洗澡处理一下,发图给大家共赏,先贴个参数上来

这指标就是放到现在也是很厉害的,毕竟这是20年前就有的型号
来个整体图,这是已经清理和修整之后的,刚收到的时候也没顾上拍照片,光顾着摔坏心疼了

这个电源整个机壳包括上盖板都是全铝的,机壳很巧妙的设计成翻盖式,四路电源板分别在上下机壳固定

二楼还有

网友:
二楼呢,还是我进来的太早

楼主:
接一楼,这个电源很好拆,全部是接插件结构,条理清楚,线路简洁
先上四路电源功率版

功率板特写

楼主:
这个电源是后期生产的,上面多了附加小板我估计是老元件停产了

主控板细图

楼主:
继续硕大的变压器,其实总功率并不大,但是用料真实狠

楼主:
还有屏幕部分和电源插座部分

楼主:
还有110V大块头风扇,更奇葩的是110V风扇是变压器专门有个绕组供电的

既然拆开了不干点啥心里不舒服,电路先不动,先小改一下散热部分,原机是硅胶垫绝缘散热,
这玩意其实是不得已的选择,导热不行,换成高导热陶瓷垫片,至少心里舒服多了

楼主:
最后上个装好后通电的图片

楼主:
后期没准手贱会更换里面的原件来发骚
不搞不舒服斯基!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A:
安捷伦的仪器做工都很棒,价格也是

网友B:
看到里面的芯片就知道这东东有历史了,好好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的仪器做工都很棒,价格也是

当年10多万,现在几百块,旧日王谢堂前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里面的芯片就知道这东东有历史了,好好保养

我这台06年产的都是年轻的,但是它的参数指标到现在都是领先的,除了块头巨大

网友:
楼呢,还是我进来的太早

网友C:
成色不错,这电源绝对是电源里的劳斯莱斯了,就是体积巨大

网友:
果然是成色完美的系统电源,感谢老大精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色不错,这电源绝对是电源里的劳斯莱斯了,就是体积巨大

体积还能忍,就是风扇噪音太大了,这是个交流110v的风扇,光个风扇就15W

网友:
,非常新,哈,看里面做工,布局,不错,真是优秀,安捷伦是哪个国家的牌子?。这样的精密度,真是罕见啊。好东西。是好的吗?

网友:
这种电源要定期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