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罕见早期日产雅马哈压缩效果器,日立触发器东芝音频处理器RC4559S运放

楼主(2020-10-01):
闲鱼上200元捡漏的不包好坏当配件出的,上家可能不知道要插入输入插头才能通电,应该插电试过灯不亮,所有以无法试机不包好坏当配件出,到手试机功能正常,成色较差,还摔过,差2个旋钮,内部干净无修,踏板触发也不在是分立元件,而是日立的HD14016BP触发器,音频处理芯片是东芝的TA75559S,4片RC4559S运放,电容不知道是什么的,上面就一个R字母,还有一个标着HTV的2进4出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有一个旋钮调节时有点噪音,其余均正常。

网友A: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雅马哈电子琴配套附件

网友C:
这原件布局简直是专业治疗强迫症啊,真的整齐

网友:
这不是情感踏板吗

网友D:
治疗强迫症的必备神物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干什么用的?

吉他的压缩效果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雅马哈电子琴配套附件

应该不是电子琴的,吉他上用的压缩效果器,让声音变得整齐而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原件布局简直是专业治疗强迫症啊,真的整齐

雅马哈的感觉比boss的还好点只是市面上比较少,也没后期产品

楼主:
呵呵,正宗压缩效果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治疗强迫症的必备神物了,哈哈

也没多整齐啊,就几个电阻整齐,

网友E:
里面的X1是什么用的?

网友F:
简简单单的几个dip封装的芯片,简单点的电路布局,为什么能卖到那么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的X1是什么用的?

我也不知道,刚看到boss的cs1上也有两个,估计是过滤或者隔离的器件,我自己购散件焊接的有两个两进两出的q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简单单的几个dip封装的芯片,简单点的电路布局,为什么能卖到那么贵呢 ...

效果器设计还是讲究的电源均是外正内负,控制环节都是在负极这侧,如果配上一个好电源的话,噪音极低,雅马哈的后期产品早已经没有了,现在boss的均为台产,新型号的数字产品好的还是罗兰的主控等,如果是仿的这些老型号噪音和性能不如日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的X1是什么用的?

刚搜了下,应该是光电耦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