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莱斯(LaCie) 保时捷 P9237 移动硬盘如何拆开?

楼主(2020-10-01):
莱斯(LaCie) 保时捷 P9237 移动硬盘全铝硬盘看不到任何的卡缝可以撬开,看不到任何螺丝,只有底部有四个脚垫,通过半透明脚垫是粘在底板上的似乎也看不到螺丝,怎么拆开呢,因为接口有毛病无法读取数据.谁知道这款如何打开?

楼主:
已经咨询官方客服,但官方不提供拆盘信息。

网友A:
如果脚垫下面没有藏螺丝的话,那肯定是盖上去的,右上那个缺口比较像,可以拿个信用卡什么的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脚垫下面没有藏螺丝的话,那肯定是盖上去的,右上那个缺口比较像,可以拿个信用卡什么的撬开 ...

已经确定脚垫下无螺丝,就是用胶粘在铝板上的,铝板周围可以看到橡胶,但是严丝合缝,没有任何的可以看到缝隙。应该是上下两个铝板扣在一起,周围是橡胶卡住。因为很漂亮,不忍心暴力撬开,所以问万能网友说不准有知道如何打开的。

网友:
和我的一个充电宝很像,应该是顶面用胶粘的

网友(2020-11-28):
拆过类似的产品。
用热风枪把侧板上沿均匀加热到一定程度,吸盘吸住顶盖用力拉扯,胶软化的地方会脱离开来,然后再加热未脱离的地方,直至胶完全软化脱离

网友:
用工业探伤看看。

网友(2021-01-04):
纯搬运,方便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