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笔记本K450无法开机

楼主(2020-10-01):
华硕笔记本K450J,原装电池老化,更换淘宝购买电池,风扇,正常使用十几天后,笔记本无法开机,电源直插,按电源键开机,笔记本无任何反应,充电指示灯也不亮,用万用表测量,220V电源接口输出电压19V,拆下电池测量电压14.5V,新电池为4节18650电池串联,新手,不知道是哪里坏了,求大神指点一二,也可有偿维修,有意者请联系微信yswyrrx

网友:
检查一下风扇上面那根排线两头是否松了,也许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