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来一堆电池,其中一个3.2V的18650e电池,能放那个手电筒直接充电吗

楼主(2020-10-01):
没留意,一看这个电压好像不是印象中的,拿出来一比较,原来电压不一样。
那个3.2v的能放入那个巴乔户外的电筒里面充电吗?那个电筒我用5V的手机充电头没问题吧!(我不知道原装的什么样了,记不起来了)

网友A:
3.2V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吧?和一般的18650锂电不能混充。手电筒的原装充电器极大可能性是4.2V的输出,如果你18650没有保护板,不能用手机5V充电器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V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吧?和一般的18650锂电不能混充。手电筒的原装充电器极大可能性是4.2V的输出,如果你1 ...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上面标注HW 18650e

网友:
不行电压高太多。磷酸铁锂最高3.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