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20 1T固态开卡求助

楼主(2020-10-01):
主控sm2258AB 实物和ce如图

楼主:
我想问下这个用哪个版本可以开,谢谢

网友:
金泰克s320 1T固态开卡求助清楼下的高手解决-下

网友:
有能力的快上

网友A:
金泰克s320 1T固态开卡求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2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泰克s320 1T固态开卡求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275
(出处: 数码之家 ...

用楼主的帖回复楼主

网友B:
三星的黑片?K9DUGB8S7M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黑片?K9DUGB8S7M工具试试

试了好像不行,不知道是我设置问题还是啥

网友C:
这到时到底是盖标还是黑片?

网友:
三星颗粒?...试试XT的玄学清空一下再量产

网友D:
2258三星专用可以开

网友E:
05T? 两片10Tb开20%冗余?又是一个奇葩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到时到底是盖标还是黑片?

金泰克自己打的标,三星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58三星专用可以开

试过好像不行,不知道是版本问题,还是我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05T? 两片10Tb开20%冗余?又是一个奇葩货?

试了不要缓存,开卡只有900G左右,把缓存一起开就不行,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F:
如果真的是三星颗粒一般人还真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真的是三星颗粒一般人还真开不了

可以开。用不带缓存的版本只能开900g,开带缓存的版本就不行

网友G:
18年可以保修的吧。。。

网友:
这是2258g的主控,颗粒三星的应该要专用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18年可以保修的吧。。。

我都拆了。就别说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