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再加一个步骤,彻底改善电磨抖动问题

楼主(2020-10-01):
之前被58元的科麦斯坑爹电脑伤了不少血。
破电磨用的是280电机,又无力,又狂抖。
之前用抱箍的方式也只是稍微改善而已,还是基本没法用。

前几天分别花8.9和9.9买了美耐特和施力特电磨。两个电磨一个是260电机,一个是360电机,全部都比科麦斯力大。而且抖动也更小。尤其是施力特电磨,在没有前端轴承的情况下,抖动居然极小。
分析了一下发现,施力特的夹头锁孔采用的是对称结构。而科麦斯和美耐特只是在一侧钻孔。
这个设计直接导致电机从出轴开始的动平衡有问题,必然导致晃动。

施力特的内部电机和轴

科麦斯和美耐特的夹头锁孔

看了两个结构,想必也想到改善的方式了吧。只需要把轴一侧的锁孔打通,这样就能改善动平衡分布了。

虽然这样会影响到出轴强度,但是能够改善电磨抖动,所以还是值得。

但是说到电动工具,我是再也不会选择科麦斯这个坑爹牌子了。
近期的活动电磨,强力推荐施密特,物有所值。

网友:
现在还有还有8.9的车?不都早18块了吗?科麦斯快被我折腾坏了,电机转速有点下降。

网友:
这么微小的地方都被楼主发现了,厉害

网友:
世新的用过,这些都不想再用了

网友:
再用科麦斯调速的,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
58?50块钱买个二手一百多瓦的不香?劲又大又不振,比这些小玩具强百倍!

网友:
楼主没发现价格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