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局域网带宽吞吐量怎么测试呢

楼主(2020-10-01):
经常看到有大神发某某测试效果,一个dos窗口。里面有ping值,有MB/每秒
跟ping窗口有点像,都是不断的返回值那种
就是不知是系统自带的测试工具还是第三方,请教大神了

网友:
其中的一个方法是使用wget命令。

网友A:
第三方。
你说的那个是iperf3。
常用的还有IxChariot。
要求不高简单测测用LibreSpeed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
你说的那个是iperf3。
常用的还有IxChariot。

谢谢 我测试下去

网友B:
同意四楼观点,那软件我用过。首先你要有两台电脑,千兆网卡最好是英特尔那样的大牌子。我试过三堡的5E线三堡的纯铜头。能在970M/S抖动。有一个电脑是瑞昱的网卡,当时找不到更好的了。估计跟网卡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四楼观点,那软件我用过。首先你要有两台电脑,千兆网卡最好是英特尔那样的大牌子。我试过三堡的5E线三 ...

已经测试好了。局域网两台,之前用了所谓的成品线,只有10多MB/S
今天自己压了2根网线 能上900多Mbit/s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好了。局域网两台,之前用了所谓的成品线,只有10多MB/S
今天自己压了2根网线 能上900多Mbit/s了 ...

市面上的成品线越来越不行了,毕竟10M小水管的时代过去了。233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好了。局域网两台,之前用了所谓的成品线,只有10多MB/S
今天自己压了2根网线 能上900多Mbit/s了 ...

差距这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距这么大呀!

10倍的差距。确实很夸张 回头有机会我再换两个6类线的试试

网友:
现在基本都跑无线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倍的差距。确实很夸张 回头有机会我再换两个6类线的试试

网络差距就是10被的差的.10m 100m 1000m.如果测试内网好像没有中间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的成品线越来越不行了,毕竟10M小水管的时代过去了。2333.

这个也要看运气,我买的千兆线都还好。

网友(2020-11-03):
不用那么复杂,又不是企业级线路。开个共享,同时复制2个大文件,2个进程就差不多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