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网卡包装里面这是什么鬼

楼主(2020-10-01):
藏在包装最里面不仔细看不到,上面的标志不能用手摸吧
两根亮带,还有这线做什么用的

网友:
防盗金属条

网友A:
线是网络控制启动关机计算机的跳线吧。

网友:
超市的声磁防盗标签
利用音叉原理产生的共振现象,当发射信号(交变磁场)频率与声磁标签振荡频率一致时,声磁标签类似于音叉会引起共振,产生共振信号(交变磁场);当接收器检测到连续4-8次(可调)的共振信号(每1/50秒一次)后,接收系统就会发出报警。
付款时收银员会给这个标签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是网络控制启动关机计算机的跳线吧。

老网卡带的WOL线,新版本直接从插槽取电了。

网友:
里面好像是两三片非晶态合金软磁材料记录防盗信息,配合超市出口感应线圈检测,结账后消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