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此生第一块硬盘挂了

楼主(2020-10-01):
玩电脑二十多年,第一块死在我手里的硬盘。
PATRIOT,60G SSD. 买了不知道多久了。
突然间不通电,插上没反应,拆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一个8G, 8个总共64G,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白片?

这是主控

网友A:
嗯,玩了这么多年才挂啊,

我的玻璃硬盘一年就挂。

网友:
一直用机械硬盘,今天才了2个SSD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B:
2281不是能开下吗?我遇到过两个丢固件的,重开都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81不是能开下吗?我遇到过两个丢固件的,重开都好了。

无反应说不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D:
20多年才坏1个固态盘,幸运到没朋友了

网友:
前两天我刚刚开卡一块120的固态硬盘,感觉相当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玩了这么多年才挂啊,

我的玻璃硬盘一年就挂。

小姐姐的房子不够大啊,如果房子够大的话就不会坏了。

网友E:
没反应是不是供电挂了?
sf2281是个好主控,就是片一般

网友:
有些存储颗粒应该能继续用,加热化焊锡拆下存储芯片,做一些U盘也不错。

网友:
我都二十几块硬盘了,从800m开始的 一直升级到4t加固态

网友F:
一直坚持用机械盘的经过,SSD说死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坚持用机械盘的经过,SSD说死就死了!

这个因噎废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反应是不是供电挂了?
sf2281是个好主控,就是片一般

像是供电问题,插电完全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反应说不定是硬件问题

这个确实不好说,不过我的那两块也是没反映,完全认不到,但我记得上面的指示灯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多年才坏1个固态盘,幸运到没朋友了

你穿越了嘛?

网友:
重要数据,还真不建议用固态。。。。。。。。

网友:
重新开卡就行了,大概是固件自动锁定,不认盘了,拿根铜线短接,用硬盘盒看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60G还是淘汰算了吧

网友:
sf2281是好主控啊,看主控印字应该是14年产的,我感觉这盘还能再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