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户内高压带电显示装置电压指示器

楼主(2020-10-01):
户内高压带电显示装置电压指示器 带开关

铭牌

接线图 很脏 模糊不清了

接线端子

侧面螺丝拧下

打开 因外壳有孔导致内部很脏

与外部接线端子连线

指示灯 3颗led

双层主板

主板上下连线

插贴混用

有生锈痕迹

网友:
那么大灰尘也不清理了

网友:
放在水龙头下,一冲一刷,再拆不香吗

网友:
这明显是户外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