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太阳能灯 光控+ EC340EGB定时常亮1~24小时+HC-SR501人体感应【10.2日更新】

楼主(2020-10-01):
续前面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758&extra=
做事要有始有终,为了自己的小梦想,一直没有停止学习的步伐。

目前已经实现太阳能光控+几小时定时常亮+外接SR501热释电感应模块(方案2改的SR501模块,安装距离地面4米,实际感应距离6~8米依旧灵敏)
(本来是还可以做成几小时高亮后变为弱光,暂时没这方面需求,如果有需要的伙伴可以联系我改主板)

前半夜常亮+感应,后半夜只用感应,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适合我的方案,有效防止浪费锂电池的电能.

EC340EGB定时IC规格书: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8cdccae90326e2315513cd5f.html

定时范围广,但是定时输出的是低电平,电流太低,不太适合直接推大的LED灯,3V电压时,输出20ma电流,4V电压时输出45毫安,5V电压时输出73ma电流。所以只能领取途径。
已经在面包板测试成功,已经在打样中,有需要的伙伴可以下载自己去嘉立创打样。

【2020.10.2日更新,更改了定时ic的触发滤波电容线路】

板子尺寸:37.4毫米*20.7毫米。

当太阳能板的电压低于0.6V时,触发定时开始,LED灯亮,定时结束,LED灯熄灭,中间不可重复触发,如果灯在室外,这个时候亮最合适,如果在室内,就亮的太晚了。

U1:TP4056充电管理芯片(5V~9V宽电压输入,适合5V~7V太阳能板,充电截止电压在4.10V~4.17V),淘宝上一毛多一个包邮。
U2:EC340EGB定时IC,最大工作电压5V,定时范围宽,定时低电平输出,淘宝上0.73元一个,不包邮。
U3、U4、U5、U6为贴片SS8050。
U7为7135恒流IC,目前淘宝上有120ma、150ma、180ma、200ma、250ma、300ma、350ma、380ma可选。
R400、C1、C2、C3为1206封装(也可以用0805封装),其他电阻均为0603封装。
RT为定时震荡电阻,按照下面的表格乘以512,就是输出的总时间(单位为秒)

其他参数已经在主板上标明。
如果绕过7135不用7135恒流,建议LED灯工作电流不超过1000毫安。

补充内容 (2020-10-9 13:19):
定时IC的二脚翘起不焊接,按照表格中的时间 乘以8倍;
定时IC的三脚翘起不焊接,按照表格中的时间乘以64倍。

补充内容 (2020-10-9 13:20):
增加更多工作模式: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487

网友A:
只要感应最好。用于过道,挂1米左右高度。不存在灵敏度问题。我买了5-6个圆的那种感应小夜灯。,都存在开客厅灯都要亮的情况。白天阴天都要感应亮灯。好像光敏电阻不起作用。导致电池用不久。很烦恼。想单独加大的光敏电阻延伸到外壳估计效果好灯多。贴片那种很小的光敏电阻效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感应最好。

我觉得弱光+感应的最好,说真的。就是大部分的太阳能灯,弱光弱的太狠了,起不到作用。电流在80~100毫安左右,在我这里比较合适,刚好能勉强看到路,进入感应区域LED高亮。到后半夜基本上就没什么人走动,弱光关闭比较省电,特别是秋冬季节,白天光照时间太短了。

网友B:
把电池板放在灯下边,灯亮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再发一部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板放在灯下边,灯亮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再发一部分电?

不能,有电压,但是没电流。

网友:
放电保护呢

楼主:
合理搭配电池容量和放电电流,不会一天就把电池跑到0V电压的。第二天天亮就自动补充电量。从去年开始玩到现在快一年了,没有哪个电池是在我自己折腾的太阳能灯里面报废过。4056充电模块,你值得拥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合理搭配电池容量和放电电流,不会一天就把电池跑到0V电压的。第二天天亮就自动补充电量。从去年开始玩到 ...

一年以来,电池容量有没明显下降?

网友D:
开关的8050换成MOS会不会提高一点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年以来,电池容量有没明显下降?

去年做的纯感应灯,很省电,前几天连续阴雨天也没发现电量不足的情况。这个没办法直观判断。本来用的电池都是好多年前的手机拆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的8050换成MOS会不会提高一点效率

前面做的都是用TP4056充电,电池容量基本上都是在4000毫安以内,一个6V单车太阳能板,功率在4W~5W,LED工作电流在400MA~600MA,用SS8050做开关正合适。
前天做了一个TP5100的充电模块,改用S8050+NMOS开关,还在打样,等回来测试看看,这个准备用两个6V单车太阳能板子并联,估计总发电功率在8~10W,到时候用2~3个7135来恒流,用三个3W的COB灯条并联,实际亮度超过一个10W的LED灯泡,这个我去年就测试过亮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