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各位大佬铸铁用什么钻头打孔

楼主(2020-10-01):
各位大佬铸铁用什么钻头打孔,我用普通钻头打不动您们都用什么钻头来钻铸铁的呢?

网友:
电弧钻了解一下。

网友A:
含钴钻了解一下。

楼主:
这个还真没了解过

网友:
可以试试钨钢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钴钻了解一下。

含钴钻有推荐的吗丝锥估计也得搞含钴的吧?淘宝水太深

网友B:
那你钻头太弱鸡了,或者钻头已经钝了需要磨一下!一般高速钢钻头都能打得动铸铁,

网友C:
铸铁用普通钻头就可以打的   钻头得磨得合理   钻出来应该是灰色的粉末

楼主:
没买过钨钢钻不知道哪家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钻头太弱鸡了,或者钻头已经钝了需要磨一下!一般高速钢钻头都能打得动铸铁, ...

难道是我钻头不行啦一会换一根试试

网友D:
要把铸铁表面的一层皮打磨掉,然后普通钻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铁用普通钻头就可以打的   钻头得磨得合理   钻出来应该是灰色的粉末

看来是我钻头不行了

网友E:
铸铁跟铸铁可是大不一样  普通灰口铁和球墨铸铁差太多了

网友F:
灰口铁好钻,白口铁很难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铸铁跟铸铁可是大不一样  普通灰口铁和球墨铸铁差太多了

哈哈我也搞不清楚是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灰口铁好钻,白口铁很难钻。

搞不清楚是那种,但是钻好了就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把铸铁表面的一层皮打磨掉,然后普通钻头就可以了。

还真是外面的我用金刚磨头磨了一下就能钻了就是费劲

网友:
假货宝确实水太深,可以考虑官方店铺。

网友:
普通钻头就可以,钻的时候要快钻慢进,随时加油

网友:
铸铁好钻的,像切豆腐一样,估计是铸件表皮硬度高,打磨掉好点,加煤油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