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的速度太低了

楼主(2020-10-01):
路由是K2P ,黑群晖也是千兆口,用千兆线连接的,手机5G连接路由,黑群里用的是一个500G的东芝旧硬盘,从手机往黑群里写数据,这速度不行呢,这瓶颈在哪里呢?

网友A:
大概率是手机
手机OTG读写U盘和读卡器的速度你感受一下

网友B:
先单独测一测500G的东芝旧硬盘的写速度!(直接挂在电脑上或用USB3.0的移动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手机
手机OTG读写U盘和读卡器的速度你感受一下

这和OTG有哪门子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单独测一测500G的东芝旧硬盘的写速度!(直接挂在电脑上或用USB3.0的移动硬盘盒!) ...

硬盘现在有了NAS的分区,挂移动硬盘不能直接读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现在有了NAS的分区,挂移动硬盘不能直接读出的

当作本地磁盘,用ATTO之类的测速软件来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和OTG有哪门子关系呢?

意思是手机跟外部设备交换数据的性能差,OTG是这样,内网也可能是这样

网友C:
有没有换手机软件试过。。。es的网络功能我感觉很烂,经常莫名其妙错误、无权限。别的软件都正常,可以试试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手机软件试过。。。es的网络功能我感觉很烂,经常莫名其妙错误、无权限。别的软件都正常,可以试试 ...

RE没试过……。

网友:
必须换硬盘。

网友D:
手机连的2.4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连的2.4G吧?

兄弟我上面说了是5G

网友E:
5G 有什么用 5G又不代表速率 3.95M确实是够慢的 2.4G 54M差不多就是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5G 有什么用 5G又不代表速率 3.95M确实是够慢的 2.4G 54M差不多就是这个速度

2.4G写入1M多,5G就是这个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2.4G写入1M多,5G就是这个速度

常用的2.4G的wifi无线网络理论最高宽带为300Mbps,理论上相当于37.5MB/s的下载速度,不过由于现实中会受到路由器本身和信号强弱、网络速度波动等限制,因此最高下载速度并不能达到这个理论值

网友F:
在smb。换ftp协议试试会有新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smb。换ftp协议试试会有新发现

具体怎么搞呢?教教我,谢谢!

网友G:
我用K2百兆口黑裙都能跑10M~12M,不知你是咋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K2百兆口黑裙都能跑10M~12M,不知你是咋搞的

看来瓶颈真是在硬盘上,你用的是新硬盘还是旧的?

网友:
按照帖子改了BIOS,我电脑连接5G,其它都是千M,最快十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