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大电流万能转换开关

楼主(2020-10-01):
铭牌

开关转轴

接线柱

还有半截导线 很粗 电流不小

拆开

转盘

卡销

开关是汉堡包结构 可以分层 分为3层

很厚的铜导

触电 电流不小

end

网友:
通俗的讲,这是一个倒顺开关,用于控制三相电机和单相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
是个倒,顺转换开关,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用。

网友:
谢谢分享,节日快乐!

网友:
倒顺开关,用在搅拌机上较多,由于环境恶劣,寿命都不是太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