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ORICO 6628US3-C 硬盘底座拆解

楼主(2020-10-01):
建议大家自己淘宝上买块主板使用吧,整个全新最低卖99元,PDD还可以更低!这东西直接是为固态硬盘准备了,机械硬盘用几次必坏!不建议买

里面2边都省掉了

里面2边都省掉了

负重也没有了

负重也没有了

推荐这块,淘X上个15元

推荐这块,淘X上个15元

螺丝都省

螺丝都省

网友:
那么好做工居然烧了机械硬盘啊

网友:
这么贵,还不如买易驱线实在,带电源的可以接3.5寸机械盘,便宜不少。

楼主:
闲X上买这个只要50左右

网友(2020-11-13):
怎么就烧硬盘了????? 我刚买!!

网友(2021-03-28):
L楼主,坏机械体现在哪里?0A警告么?

网友(2021-05-06):
如果问我有没有话要对ORICO说,那就是请赔我硬盘

网友(2022-02-17):
海鲜市场才50啊!好亏,我25还不包邮买了一块裸主板

网友A:
有没有LED灯板的高清图
有主板,自己做了盒子,想把指示灯接上

网友(2022-09-15):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LED灯板的高清图
有主板,自己做了盒子,想把指示灯接上

我22也是买的主板,改造在原来的双硬盘座的壳子里了。也想加指示灯

网友B:
西数的拆机硬盘盒才多少钱?买这干啥?

网友:
一直口水这个啊。

网友:
看着不错,怎么就吃硬盘了

网友:
我也有2个,不过用的很少,这玩意几十大元,我现在买个小主机当备份。

网友:
这个用起来还是方便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B:
西数的拆机硬盘盒才多少钱?买这干啥?

西数拆机盒不贵?100来个D10的拆机盒子。

网友:
听说奥睿科的座子很容易烧3.5寸硬盘

网友:
有一个 一直在用 一般般

网友:
我是用的好好地

网友(2023-12-29):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型号XG-2518,用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