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烧到极致!入手一台LDAC蓝牙接收器,兼USB声卡

楼主(2020-10-01):
aptX和LDAC没仔细听可能听不出区别
但是对比一下红米AirDots2的SBC。。。。
区别不止亿点点

后盖的type-c插座开孔不准,让别人帮我处理一下,结果。。。
看来有些事还是自己做比较好

4颗脚垫还不错

开盖
7颗金灿灿的尼吉康nichicon电容

CSR8675蓝牙模块和PCM5102a解码芯片

NE5532p运放
推耳机用
bug(使用时发现莲花头输出接着线时会引入噪音到耳机。。)

接上USB线连接电脑
输出到功放机音量开到10%就很大声了
阻抗低的耳机2%都偏大声

蓝牙还不错
信号挺好的

这台解码器有我用过的所有声卡的通病:无声音自动休眠,这个没什么卵用的功能会在重新唤醒的时候出现噗声并错过了零点几秒的音频。
尤其是电脑登录微信的时候,别人发消息过来,提示音直接缺了一半,听着怪怪的.......

手机外置声卡也是这个样

音质的话还不错,解析度相比之前有所提升,低频不会混浊了

现在用的耳机是森海塞尔的HD201头戴式耳机。
推入耳式耳机音量开2%都偏大

网友A:
蓝牙对电源要求较高,一般都采用电池供电

网友:
集成声卡路过帮顶。

网友B:
pcm5102  看pdf上的指标还行,但是不好听,一般要求高的都不会用它。
就连cs9018k2m  都有堆料“发烧”的,但是没见过有“烧”pcm5102的。

这个pmc5102 淘宝上都是做成模块 10元左右,
我知道的用途主要是改天猫精灵比较方便,还有接单片机之类的比较方便。

网友C:
这个货应该是伟良出品了,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货应该是伟良出品了,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巧了,这个不是

网友:
创新KX淡定闪过。
塞到机箱 多个输入输出口
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对电源要求较高,一般都采用电池供电

确实,换了好几个电源,最后选了华为中国电信光猫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m5102  看pdf上的指标还行,但是不好听,一般要求高的都不会用它。
就连cs9018k2m  都有堆料“发烧”的, ...

堆电容还是挺有用的,电源的素质良莠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米?

¥168

(字数补丁)

网友:
曾经也想买这种来接耳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换了好几个电源,最后选了华为中国电信光猫的电源

是用12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用12伏电源?

是的,其他电压的没试过

网友F:
已经破产了的多普勒公司出的here one耳机只支持sbc编码,但是音质却吊打一众号称支持aptx-hd的耳机,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破产了的多普勒公司出的here one耳机只支持sbc编码,但是音质却吊打一众号称支持aptx-hd的耳机,知道为 ...

细节还是可以听出区别的,毕竟传输带宽相差了那么多。

网友:
巧了 我最近也在DIY CSR8675的LDAC蓝牙接收器 DAC我用的PCM1794A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节还是可以听出区别的,毕竟传输带宽相差了那么多。

影响音质3要素:蓝牙编码格式.解码芯片.耳机单元缺一不可。你的蓝牙解码板子不错,带独立解码芯片支持多种蓝牙编码能够测试出音质高低,证明编码格式理论上是对的。看看蓝牙耳机成品市场混乱,价格几十块到千元级,支持aptx-hd的很多很多但能做好音质的屈指可数,为了省成本连独立解码芯片都没有的音质能好到哪去?码率再高又有何意义?here one是我见过成本最高的蓝牙耳机,比苹果airpods pro都高不少,音质也是数一数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货应该是伟良出品了,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我在伟良那买到假运放了,对此店敬而远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168

(字数补丁)

在这家店买到假的2604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