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画面,进不了桌面。

楼主(2020-10-01):
电脑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画面,进不了桌面。然后我以为是系统问题,按机箱重启键,想进PE系统,连PE都进不了,就是PE读完进度条就一直黑屏。我以为PE进不了,谁知等了5分钟,进了PE桌面,但是PE里的很多程序用不了。然后我查看硬盘,只有C盘能显示容量,其它盘不显示容量,也进不了,然后运行了U盘里面的CPU-Z、速度非常慢,等了大概5分钟,CPU-Z能显示CPU,内存,显卡,主板等信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是显卡的问题?主板问题?还是硬盘问题呢?

还有一点没跟大家说明:我现在是三星固态装的系统。机械硬盘是当从盘数据用的。现在把机械硬盘取掉以后暂时正常的了。我把机械硬盘放硬盘盒里没有问题,可以用。健康状态是绿色的!

奇了怪了!

网友:
                     硬盘坏的多

网友:
重启一下看是否正常了,不行老这样子重装系统。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问题

楼主:
如果不接硬盘,再进PE很快很正常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1,看看内存是否接触不好,重新拔插试试。
2,可能是硬盘出现问题,不过内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接硬盘,再进PE很快很正常说明什么问题?

基本可以判断是机械硬盘出现坏道了!

网友:
趁硬盘能还读取,赶紧备份重要数据。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取下硬盘,只用u盘进入PE试试。如果进入PE速度快,基本上是硬盘的问题。拆下硬盘的电路板,把触点用橡皮使劲擦拭一下。还是不行,硬盘接上电脑,进入PE,用HDDREG尝试修复。不行的话,争取在PE里拷贝些重要的东西出来,能复制多少就复制多少,然后硬盘就只能拿来垫桌角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把硬盘数据线拔了再进PE,不卡了就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把机械硬盘拔了再试试

网友:
这画面
主板和显卡OK
硬盘和体统可能新最大
我是碰到过多次,是在刚复制系统重起后就是这样卡的。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网友:
硬盘中毒也有可能这样。

网友:
一个坏道盘当从盘,在XP上正常,在win10上启动超级慢。

网友:
硬盘坏了、、、、、、、、、、、、、、

楼主:
还有一点没跟大家说明:我现在是三星固态装的系统。机械硬盘是当从盘数据用的。现在把机械硬盘取掉以后暂时正常的了。我把机械硬盘放硬盘盒里没有问题,可以用。健康状态是绿色的!

奇了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没跟大家说明:我现在是三星固态装的系统。机械硬盘是当从盘数据用的。现在把机械硬盘取掉以后暂时 ...

那用HDTunePro看看健康C7值,也可能是数据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