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12V开关电源插头电人问题

楼主(2020-10-01):
求助12V开关电源插头电人问题 是不是里面的400V高压电解电容问题?

网友A:
你的插头漏电了吧,里面的400v电容是不可能通过整流桥放电的

网友B:
里面400v电解是不会往外放电的,只有emi部分的电容会往外放电

网友C:
这是X电容带电导致的“电人”
X电容的泄放电阻坏了,或者是干脆没有泄放电阻
我小时候被破电脑拔下来的插头电过,事后拆开电脑电源发现一级EMI压根就没有泄放电阻,那可是一台98年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400v电解是不会往外放电的,只有emi部分的电容会往外放电

我是个新手 问下我把那个400V电容焊了下来  然后插上电又拔下下插头 插头又不电人了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400v电解是不会往外放电的,只有emi部分的电容会往外放电

是不是那个两个角的黄色的安规电容问题  换了会不会插头还会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X电容带电导致的“电人”
X电容的泄放电阻坏了,或者是干脆没有泄放电阻
我小时候被破电脑拔下来的插头 ...

是不是那个两个角的黄色的安规电容问题  换了会不会插头还会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插头漏电了吧,里面的400v电容是不可能通过整流桥放电的

是不是那个两个角的黄色的安规电容问题  换了会不会插头还会电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那个两个角的黄色的安规电容问题  换了会不会插头还会电人

你仔细看,会发现黄色安规电容并联有泄放电阻,看看电阻是否被烧毁变色,有万用表的话检查一下阻值,如果阻值470k~2M是正常的,否则应该自己焊个对应阻值的电阻上去。

网友D:
应该是铁壳没有接地,安规电容对外壳放电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铁壳没有接地,安规电容对外壳放电造成。

12V4A的 不是铁壳的一拔掉插头插头能电人  人感觉麻了一下    原来电路安规电容两个角之间没泄放电阻   安规电容换了能不能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会发现黄色安规电容并联有泄放电阻,看看电阻是否被烧毁变色,有万用表的话检查一下阻值,如果 ...

安规电容两个角之间也没泄放电阻 也没有设计泄放电阻连接电路  光换个安规电容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