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客厅主机,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20-10-01):
前段时间捡到的一个小主机,不知道什么主板跟cup,就知道有个。当时插上笔记本电源按了下上面的按钮没反应就放那了,放假没事收拾东西又看到了,发上来给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鬼能不能装个linux用用。

网友:
哪里捡到的? 英特尔赛扬1037U,8G固态,1GB内存,也没看出来哪里坏了,擦一擦内存金手指,看看管不管用,另外试一下,插上键盘开机切换一下大小写,看看键盘指示灯有没有反应

楼主:
厉害这都能看出来什么u

网友:
居然有那么好的主机捡到了,走运走到带风了

网友:
小主机做工不错,,,SSD-8G,,,1GDDR3,,,热管散热,,,可加无线网卡,,,看看电视用的

网友A:
什么CUP?看样子35D?或者36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CUP?看样子35D?或者36C?

还真是1037u,主板上有,主板是nm70

楼主:
现在按开机键没反应,用手触动开机键边上的红外接收器指示灯就闪一下。主板芯片没有发烫的

网友:
点不亮 先擦擦内存  有换就换了试试   这种机器19V居多 也有12v的  看起来好像是海尔的utpc来着?

网友:
这是装windows系统的主机,低功耗小体积是重点,性能差是硬伤
换个大点的SSD和内存,可以当下载机

网友:
运气不错,能捡到一台迷你主机,我那北京附近垃圾佬太多了,连掉在地上的铁丝和废旧布料等都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S机???

电脑吧,点不亮

网友C:
有铜,卖铜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铜,卖铜嘎嘎

搞好了,装个Linux玩玩

网友D:
海尔和惠普都出过这样的机器。。联想也有一款和这个几乎一样。。基本都是用的1037U。1G内存  8或者16G内存。。供电都是19V的(内正外负)。。下载机很省电,静态功耗5-8W(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尔和惠普都出过这样的机器。。联想也有一款和这个几乎一样。。基本都是用的1037U。1G内存  8或者16G内存 ...

谢谢朋友,这个目前跟笔记本对调了下内存,内存是坏了。开机还是点不亮,用手触摸红外部分指示灯会闪一下。估计cpu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这个目前跟笔记本对调了下内存,内存是坏了。开机还是点不亮,用手触摸红外部分指示灯会闪一下 ...

这个机器其实很皮实的。。主板处理器坏的几率不大。拆下来清洗一下插拔件的口。老规矩,最小化硬件在开机试试。。原来我有一台这样的。。估计差不多。。怎么折腾都不开。。扔下几个月没玩。有天突然想起来了。换个电源就开机了。。最后检查是原电源供电不足,造成一闪一闪的样子,好像主板问题的故障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其实很皮实的。。主板处理器坏的几率不大。拆下来清洗一下插拔件的口。老规矩,最小化硬件在开机 ...

谢谢提醒,回头换个电源,处理下插口试试

网友:
告诉你一个事,我还从来没有拆过任何带热管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