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什么东西

楼主(2020-10-01):
捡的的是什么东西,电源接了一下红绿线,不会显示!

网友:
像是电动车仪表盘

网友:
折叠电动车仪表

网友A:
折叠床/滑板车用仪表屏幕红绿是电源 可能你接的电压低了24V  36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床/滑板车用仪表屏幕红绿是电源 可能你接的电压低了24V  36V试试

我用可调电源加到50v就没有反应!

网友B:
看样子是电源的5v稳压部分损坏了,这个就是电动车的显示屏,可以在16v47uf电容两端加5v电压应该就有显示了以前我修过这种屏。

网友:
电动车的显示屏吧

网友:
电动车的吧 红黑60V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电源的5v稳压部分损坏了,这个就是电动车的显示屏,可以在16v47uf电容两端加5v电压应该就有显示了 ...

就是5v的稳压管坏了,就是多少转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