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关于一个NFC读写设备更换大容量FLASH容量不变的问题

楼主(2020-10-01):
手里有这么一个读写NFC卡的设备

设备里面内建了一个U盘

如图:

可是U盘只有2M,这个设备的软件都放不下,于是拆开发现里面是一颗SOP8的FLASH存储芯片,风枪吹下来换来一颗32MB的FLASH,结果还是只有2M的容量。
对单片机这些玩意完全不懂,只是看设备名应该是Nuvoton 的单片机一类的东西控制的。。这玩意我该怎么去改容量。。。也不知道芯片型号被打磨了。。板子顶部有一排接口但是没有标注任何东西

求助大神们,玩该怎么下手?如果要修改这个单片机的内容需要什么工具吗?还是可以直接读出来修改。。。

网友A:
固件锁定寻址信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锁定寻址信息了吧?

应该是,看这个盘的命名应该是个单片机代码控制的吧。不懂单片机 不指定怎么读写固件。。。

网友B:
必须得再刷一次固件,应该跟电视扩容一样,换了之后还得恢复一次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得再刷一次固件,应该跟电视扩容一样,换了之后还得恢复一次出厂设置 ...

问题是这玩意怎么刷固件啊,固件是单片机程序吗?顶部有一排预留孔,没有标注定义。。。。Flash芯片里面没任何东西 就是把一颗FLASH作为存储用的。。芯片都打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