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买个墩布(拖把)池

楼主(2020-10-01):
以前的墩布池有个圆锥形有孔的内胆,结果中空的部分别提有多脏了。实在无法忍受就扔了。
这样几个月,发现还是要有墩布池,所以在PDD又买了一个。
今天装上。不错。

挺好的

网友:
塑料水桶不就完了,买什么dundundun bububub玩意

网友:
墙面瓷砖该做卫生了。

网友A:
很多人用可以旋转的桶。

网友B:
头一次听说这名字  干啥的?  洗拖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听说这名字  干啥的?  洗拖把?

墩布就是拖把的别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用可以旋转的桶。

有洗拖把并甩干的桶,这个池子主要用于倒水。

网友C:
偶家用旋转式塑料桶那种的

网友D:
不会看陶瓷类的东西啊。不过老哥的应该不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看陶瓷类的东西啊。不过老哥的应该不差吧

现在都是机械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偶家用旋转式塑料桶那种的

好多年不用棉拖布了,棉拖把用旋转的很方便的,我买了但没用多久,现在用的是海绵的,就是可以挤水的那种。

网友:
不错呀!我家的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多年不用棉拖布了,棉拖把用旋转的很方便的,我买了但没用多久,现在用的是海绵的,就是可以挤水的那种 ...

海绵拖把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海绵拖把好用不?

根据我的经验,卫生间、各种瓷砖地面,用海绵的是不二之选,两大优势:1.除水一流,即使淋浴后也可以很快擦净、擦干。2.干净、擦净后没有污痕。对于品质好的复合地板也是适合的,对于实木地板、还是建议用棉布的。
不要选用图一这种,虽然吸水量大但整体很笨重很沉的,海绵头也贵些,选图二这种轻便的和好用。
图一:

图二:

网友:
拖把池,用了10年,还是撬了扔了。直接用海绵拖把。听说旋转拖把可能割手掌(有报道),有毫怕。

网友:
楼上对折海绵拖把好用得很,谁用谁知道,买个塑料桶接洗澡冷水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