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个问题!136b+ mV档蜂鸣器会误响

楼主(2020-10-01):
本人纯新手一个!请教一个问题!
136b+ mV档 表笔空放着蜂鸣器会误响,底数乱跳!
显示屏左上角有闪电的标志蜂鸣器就会响!
刚买的新表就这样!本人菜鸟一个,心里没谱请教请教!谢谢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这是正常的。mV档内阻大,灵敏度又高,外界的干扰很容易产生超过mV档量程的干扰,造成过量程警告提示!

楼主:
谢谢!这样可以安心了!要不都准备换表了!

网友:
底数乱跳是正常的,这是悬空的表笔感应到周围的杂散电磁场,加上表头输入电阻大,灵敏度高,造成这现象。如果没有这现象,表才是不正常的。你把两表笔短路后就不会有这现象了。

至于蜂鸣器会响,是感应到的电压超量程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可以安心了!要不都准备换表了!

这表很好用,测量变频器都不在话下!哈哈

楼主:
论坛里的几个口碑好的表136算一个吧!就是自己水平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