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海康威视在本地显示器直播画面

楼主(2020-10-01):
                          情况是这样的,我老家装了电信的宽带,公网IP,我住这里也是电信的公网IP,这里也有录像机。可是现在只能通过萤石云视频直播我老家的画面,有没有办法可以公网穿透到我这里,地址公网地址是59.32.开头的,有办法吗,老家的录像机上该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动态dns设置好,端口映射外网,远程客户端或者网页连接即可,只需要硬盘录像机有公网i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dns设置好,端口映射外网,远程客户端或者网页连接即可,只需要硬盘录像机有公网ip即可。 ...

有公网IP地址,

网友B:
端口映射加DDNS就可以,应该不止一个端口。如果能自己建个V P N 那就更简单。

网友:
录像机那端口转发 +ddn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映射加DDNS就可以,应该不止一个端口。如果能自己建个V P N 那就更简单。 ...

用虚拟服务器来做可以吗

网友C:
公网早晚是要收归国有的,可以买向日葵硬件组成内网,电脑上只要软件就可以,录像机上需要买硬件,百来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网早晚是要收归国有的,可以买向日葵硬件组成内网,电脑上只要软件就可以,录像机上需要买硬件,百来块钱 ...

花生壳的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生壳的也可以吧

公网的话,有可能封了80端口,你可以试试设置个转发。比如公网IP:8888,路由器设置一个8888端口转发到80端口的试试。

网友:
顺便请教NVR录像机通道设置里如何连接远程摄像机IPC?

摄像机远程WEB可以访问。

网友:
买对旁路由设备,两地组成一个局域网!比如蒲公英X1

网友:
用DDNS加端口转发,或者自己买个VPS搭建FRP服务(稳定 速度快)

网友:
有自建流媒体服务器的录像机,换个录像机就行,不过价位好想比较高

网友:
海康摄像机可以修改端口。在路由器上做好DDNS,端口映射  一般默认端口http:80 https:443 rtsp:554 服务端口:8000   做这几个端口映射,然后外网就可以登录查看了,接入远端NVR也可以。

网友D:
我记得我以前映射过 乔安的摄像头 无法公网IP +端口访问,要搞V Pn ,把两地搞成局域网 才能正常查看和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我以前映射过 乔安的摄像头 无法公网IP +端口访问,要搞V Pn ,把两地搞成局域网 才能正常查看和添加 ...

我两边都是公网IP,可以在远程端添加老家的摄像头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两边都是公网IP,可以在远程端添加老家的摄像头吗,

两边都买向日葵路由器,组成一个大的虚拟局域网,不然你添加摄像头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边都买向日葵路由器,组成一个大的虚拟局域网,不然你添加摄像头有点麻烦 ...

不是也有局域网IP地址就可以添加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也有局域网IP地址就可以添加了吗

要看你具体情况而言,软路由其实可以自己搭建v -p-n服务器,算是比较简单的,你要是对网络是个小白,还是直接买现成的方案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你具体情况而言,软路由其实可以自己搭建v -p-n服务器,算是比较简单的,你要是对网络是个小白,还是 ...

老家在山区,春季路由器打了好多,不敢用太贵的设备,雷一打,我都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