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此贴已过期 请以最新贴为准

楼主(2020-10-01):
★★★ 本贴商品 ★★★

想给 网络机顶盒  智能电视
智能投影仪  HTPC  笔记本
配个全能娱乐键盘的老铁看过来

国内有过品牌贴牌过这个产品
居然卖近400元 太虚了

我拿下了工厂账面上最后的库存
以后绝对没有了
卖一片少一片
现在一片X架构的单无线键盘
多少钱吧?
怎么也要40+了
X架构的键鼠套装
最便宜也要60+了吧

关键是你得有个桌面才能用鼠标
而这键鼠一体化是专门
为客厅、卧室环境设计

这种使用概念
不是我发明的
下图微软的这款类似场景的一体化键盘
美亚回来700+软妹子

楼主:
拆机照片是到货那会就发过一次
清理仓库 又翻出来几十片全新的

现在福利价出给各位  回血续命
拆机就是让各位看看

一个键盘能做到这种程度
(大家都应该拆过普通键盘吧)

不是普通的小厂能做的
JME就是(台资)精模
与微软罗技的代工厂是一个等级的

我们先看看整体的布局和功能
这是把所有的多媒体功能全部做到一定尺寸内

而且使用的触摸板鼠标和遥控器混合设计

先说最根本的键芯  是X架构 国内叫剪刀脚
这种手感就是笔记本键盘的手感
而且这是金属中板的键盘模块
比塑料中板的手感更“实在”

拆开后电路板分为三大块
左侧鼠标按键   中间电源控制    右侧鼠标遥控器
当然键盘两侧 还有多媒体的功能键也是集中在 左右电路板上

左侧鼠标按钮的电路板相对简单点
这总按键手感可比遥控器的硅胶碗好太多了
是有段落感的(特别像微软鼠标的微动)

右侧的就复杂的多了   看排线的链接也知道
键盘模块是连这块上的
主控(触摸板)芯片  RF芯片 都在这块上
但是从电路上看 这块板承载不能 触摸板和功能?
拆开看反面 原来。。。。。

原来是有独立的两个模块来完成
触摸鼠标 和 楼梯滚轮的功能
明显这些模块都是独立的
用软排线链接到主控板上
这样看你可能没什么感觉
我们来对比一下传统机顶盒的遥控器

是不是一目了然了 ?
遥控器上最挂件的五方向键
快进倒退 音量大小
甚至 安卓的返回(Back)都是一应俱全的
用传统遥控器你只能当机顶盒看电视的
如果有了这个全功能键盘
机顶盒能 办公  上网课  看电视

上网冲浪  甚至模拟器打街机
都轻松应付的
当前机顶盒的性能如此强大的今天
外设要跟上呀 不然真的浪费呢

这是小鸡模拟器
直接在控制器里面选择这款键盘就行了
接收器插在安卓机顶盒的usb口上就行了

网友:
最后几片 你没见过的全能键盘 机顶盒智能TV伴侣

网友:
热干面感谢各位老铁的不嫌弃

网友:
在认真回帖完成任务

网友:
惺惺惜惺惺

网友:
[家电] 最后几片 你没见过的全能键盘 机顶盒智能TV伴侣

网友:
最后几片 你没见过的全能键盘 机顶盒智能TV伴

网友:
机顶盒智能TV伴侣

网友:
最后几片 你没见过的

网友:
你没见过的全能键盘 机顶盒智能TV伴侣

网友:
最后几片 你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