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CUSO酷兽480G固态拆解.

楼主(2020-10-01):
金属铝壳

背面

正面

跑分的话大家娱乐一下,用在旧平台升级,没有SATA3接口.就这个速度.
还有就是这盘的缓外速度只有25m/s.所以应该是光威和太极合作封装的QLC黑片.

基本信息什么都看不到.温度也是假的.

网友A:
我喜欢这个漂亮小姐姐 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这个漂亮小姐姐 求分享

去官网下shizhuk版本就行了

网友:
温度要用HD-tune看。光看原始值,一般人是心算不出来的。

网友B:
中兴手机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兴手机质量怎么样?

除了打游戏,都行.

网友:
a very big U disk
超大号U盘
紫薯布丁

网友:
不知道为啥,不管什么主控什么颗粒的SSD,我都要看有没有独立缓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这个漂亮小姐姐 求分享

她叫水晶雫,是crystal disk info的代言人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她叫水晶雫,是crystal disk info的代言人之一

搜到了谢谢了

网友:
酷兽的内存真便宜,不知道是什么颗粒。

网友D:
没有缓存倒更适合突然断电的情况了,哈哈哈不过怕这样的主控太lo伤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缓存倒更适合突然断电的情况了,哈哈哈不过怕这样的主控太lo伤颗粒 ...

不反而是颗粒那速度限制了主控.QLC那25m/s的缓外速度,U盘主控都不会成瓶颈.

网友:
二次打标颗粒。。

楼主:
补上闪存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