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了个天王表gs3626,求救大神看一下

楼主(2020-10-01):
表盘里面有一个件不知道放到哪里的,装不回去了,大神指点一下啊
帮看看红圈圈里这个小铁片是放到右侧蓝框表盘那个位置的,从上面掉下来的,当时没注意看在哪儿

网友:
看着像是拨历簧,最好上另一面机芯图片

网友:
你拆解的顺序就错了,盘面,周历还有时轮都一起拔下来,这样你是装不回去的。要先取针,再取盘面,然后取日历,周历等,这样才行。

网友:
围观高手指点如何拆表。

网友:
还没装回去?
慢慢试,对照着试

楼主(2022-10-01):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