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新版的单片机带硬件乘除法器。

楼主(2020-10-01):
好像论坛里很多人都还在玩stc89,stc12f,stc15w系列,新版的stc8pp系列少见有人发贴。
昨晚我到stc官网看了下,现在新版的已经是stc8g和stc8h,重点是带硬件乘除法器,这个对我这些只会用汇编语言的人士非常好的事。
还有那个8脚的stc8g1k08a带有ADC转换和串口,这个做远程测温串口传送那有用到。
还有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价格,这个系列的价钱比stc15w以前的便宜很多。

网友A:
stc8g的io口不如15系列耐艹了,其他都不错

网友B:
一直很费解,汇编都会了,C语言还有啥难得

网友:
现在看STC性价比太低,雅特力AT32F421不到3元,最大64kflash 16k RAM,差不多算是最便宜的M4了,这款低端不带FPU工作频率也可到12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费解,汇编都会了,C语言还有啥难得

也很容易理解,通俗讲饥饿是吃饭的原动力,如果离开C解决不了问题的话相信只要想玩都能上手。

网友:
会汇编的都是大神,膜拜下,不过现在片子性能都上去了,存储也没那么紧张了,要是不做项目只是自己玩玩的话还真没动力再学汇编了,C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g的io口不如15系列耐艹了,其他都不错

是不是因为他的io口默认是高阻输入而容易给静电击穿?

网友:
STC性价比确实不高,胜在入门学习比STM的简单。

网友:
新款stc16有40k sram,年底前可以买到。
51的话,玩国产其他51芯片吧,stc太贵。
m核,1块的也有。

网友C:
自己玩的话,成本差个几块钱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玩的话,成本差个几块钱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

自己玩和几十片几百片的使用(比如在工厂里做设备改装),多那几块钱不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他的io口默认是高阻输入而容易给静电击穿?

可能生产制程更先进,线宽更细,硅底更小等原因,反正搞不懂。STC8G耗电更小,低功耗做得还可以,同样的程序以前在15系列跑,电流7ma,现在在stc8g跑才1.9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玩的话,成本差个几块钱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

差几块钱就是C51和ARM的区别,性能差老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生产制程更先进,线宽更细,硅底更小等原因,反正搞不懂。STC8G耗电更小,低功耗做得还可以,同样的 ...

你说8g系列io不耐操,类似损坏io问题有没有在你手上的片子上出现过?

网友:
stc8 手上有几十片,08a也有10片,价格没啥优势,入门就这个,原生中文手册也方便

网友:
用了RTOS才发现,不能跑系统的芯片真是鸡肋啊
别跟我说51也有RTOS,用起来是真鸡肋

网友:
乘除法器原生的8051就有,根本不是啥新鲜事,但是16bit和32bit的确是需要一连串代码实现。
不过如果想有效实现16/32bit的数据处理,不应该考虑使用8位机,而是考虑STM32之类的Cortex-M3之类的32位机。
不知道这个硬件运算器是集成在内核里的,使用特殊指令集直解操作寄存器进行输入输出,还是只是作为一种特殊外设,需要写一系列SFR进行控制,需要从通用寄存器拷贝参数到SFR,再从SFR拷贝回来进行处理。后者效率比前者差了不少。

网友:
讲道理,汇编建议直解学ARM Cortex-M0/3/4/7 这一些类的,功能全,有些内核连FP指令都有,你真的不需要去考虑怎么用某些基础指令序列模拟复杂的功能实现,非常方便,我觉得我对这方面很有发言权的,我都研究Cortex M0/3内核2年了。

8051也可以用,但是真的不合适处理复杂的数据处理任务,只适合做一点简单的控制和逻辑运算,并不推荐去做大量的数学运算。
之前我用8051做PID的时候,除法都试着用定点乘法替代,就算是这样,还是自定义的24bit的特殊定点变量,写了百来行的ASM代码,实现乘法,乘加功能,如果是Cortex-M3,哪用这些多余的事,直接就MUL,MLA,MLS,UMULL,SMULL等搞定。

网友D:
写ASM的是大神吗?也许只是不会C的渣渣,也许是个对底层非常了解的人。谁知道呢?
私以为,写ASM其实很容易,难得是对CPU架构特性非常了解,知道每一条指令的特性,并且灵活运用,要从底层实现去思考问题,简化运算,而不是建立在一板一眼地死板地翻译高级语言的普适逻辑,一定要想清楚,架构特点是什么,针对想要实现的任务,该架构下有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汇编语言其实也有共性,也是可以移植的,因为几乎所有的CPU都能处理加减乘除,与或非,分住控制等,但是每个CPU完成同一个任务流程必须是不同的,也必须是符合它的特性的,这样才是ASM学的不错了。

反正目前而言,C和ASM对我来说问题也不大,但是个人不熟悉库函数的应用,所以一般用AS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ASM的是大神吗?也许只是不会C的渣渣,也许是个对底层非常了解的人。谁知道呢?
私以为,写ASM其实很容易 ...

我嘀神啊,第一次见用汇编搞STM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