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万能钥匙外,还有什么软件可以搞到周围WIFI的密码?

楼主(2020-10-01):
万能钥匙,连接成功后,在data/misc/wifi/wap-supplicant.conf  这个文件里就能看到。。。

还有什么软件??

谢谢

网友A:
还有抓包跑包的,但是能不能出密码那得碰运气了

网友:
主要是现在的5G WIFI越来越多了,没人做网卡的驱动更新,破解就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抓包跑包的,但是能不能出密码那得碰运气了

跑包,,,哈有点慢啊

网友:
没了,以前宽带不是很普及,有个wifi蹭跟吃蜜似的,现在,回不到那是时候了

网友:
现在的路由都是防PIN的,想破解难了

网友:
万能钥匙 其实可以算是“数据库泄露”了,
可以拿到明文,

而且随着用户安全意识的提高,密码复杂度也越来越高,
跑包难度也在加大,

有时候,
反而诱骗客户端去登陆管理页面显得更有效,

说起来拿到 wifi 密码 这种事儿,
本来是不可能在普通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
只是 PIN 的一个漏洞被钻了空子,
现在堵上了之后门槛又回到了原来的高度,

楼主:
幻影wifi,,,,好像有点点能力pj

网友:
7楼坛友讲的有道理,万能钥匙其实原理就是,在你使用万能钥匙连接的时候,你手机上连接过的所有WIFI和密码一起上传了,所以你家的WIFI也被别人共享了。

网友B:
找个约炮软件搞定邻居即可

网友C:
奶瓶抓包,wifipr跑包,用号码魔方手机号码字典跑,我周围信号好的都破了,因为装的是移动有时太卡,就用邻居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奶瓶抓包,wifipr跑包,用号码魔方手机号码字典跑,我周围信号好的都破了,因为装的是移动有时太卡,就用邻 ...

能共享一下软件吗……或教程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共享一下软件吗……或教程连接………

还得有支持抓包的网卡,教程、软件自行百度 “奶瓶抓包教程” “wifipr跑包教程”。发现周围wifi密码一般是手机号或者就是生日,复杂的并不多

网友:
楼主你来我隔壁住,我从来都不设密码的,所有无线网全开放反正自家用不完带宽,大家共享,然而说真的,并没有人来蹭过,可能是大家都有网都不稀罕了

楼主:
有个抓包的卡,但软件没有认真学

网友:
楼主你来我隔壁住,我从来都不设密码的,所有无线网全开放反正自家用不完带宽,大家共享,然而说真的,并没有人来蹭过,可能是大家都有网都不稀罕了

我弄了一个password_password的ssid,只有一个上下楼时连接,原因是我用万能钥匙分享出去了

网友:
移动199一年的百M光纤不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抓包的卡,但软件没有认真学

不用认真学,现在的操作抓包跑包、PIN都基本是傻瓜操作,就钓鱼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约炮软件搞定邻居即可

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