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不安全的5V 500mA电源 换个新电源头

楼主(2020-10-02):
山寨放大镜自带的,打算换个高级的电源头。

里面可怜的要命。

网友:
随便手机自带充电器的都比这个好

网友:
零几年初期有个飞毛腿等做过很多类似楼主产品,几乎是13001三极管等单管自激RCC方案,因为当初是手机接头接口标准不一,所以出很多型号。后来统一成USB接口标准,只不过快充协议和接头接口不通用,好像大多数手机一般是PD和QC,少数是MTK,国内蓝绿厂VOOC和华为SCP特制快充数据线。

楼主:
次级都没有保护,没有稳压,难得是恒流?

楼主:
腿还是园口,欧式。不方便

网友:
这种电源太简单了啊,经常看到了

楼主:
刚测了,200MA最大了。 标1000MA。,电压很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