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四大路由器电源——拆机对比

楼主(2020-10-02):
拆了水星和TPLINK和腾达的电源,一一对比看看有什么区别
首先水星tp是一家,同规格的拆出来的板子一模一样,所以就用tp代替了
tp家的路由器主流的三款电源,规格分别是
9v 0.6a
9v 0.85a
12v 1a
腾达的拆了一个9v 0.6a的电源
图中顺序分别对应左上:腾达0.6a电源,右上tp:12v1a,左下tp:9v0.6a,右下tp:9v0.85a
拆开腾达的电源,可以说,腾达自家路由做的没那么差,可是电源真是笋死了,用料极其简陋,当之无愧最差
tp家的0.6a电源反而更加充实点,至少滤波电容和肖特基二极管做的还很到位,背面焊点光滑圆润,这是tp家的“传统美德”
再看0.85a的电源,居然用上了保险丝和前级滤波电感?奢侈了一把,变压器上也有硅胶水,看起来有点原装正品的那味了
最后12v 1a的电源,虽然没有滤波防浪涌,但是用上了直插式电源管理芯片,不再是前面三者的贴片芯片,相应的,型号也不一样了,变压器和0.85a的几乎相同,大同小异而又异曲同工之妙,不愧是tp,用心做电源,用脚做路由器

网友:
左下简直了。。。

引脚不剪一弯了事,
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腾达电源自己做的,TP 是电源专业厂做的。
虽然腾达少个电容,但路由里装电容也行的。。

按照董阿姨的说法,不是自产的都质量不行?

网友A:
都是垃圾,连EMI电路都没有。

网友:
反正都是能省则省

网友:
我想看看华硕和网件的

网友:
谢谢分享,节日快乐!

网友B:
老铁,12V乱入了。实际感觉9V没那么多要求,稳定就好了,况且9V的路由器12V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12V乱入了。实际感觉9V没那么多要求,稳定就好了,况且9V的路由器12V也能用。、 ...

12v的是千兆版系列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垃圾,连EMI电路都没有。

你觉得啥是好东西??路由器电源难道要做到机箱电源那么大个才满意?

网友:
谢谢分享

我是带满载后测波纹看看。

网友:
1安左右还过得去了,毕竟电路简单稳定性也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啥是好东西??路由器电源难道要做到机箱电源那么大个才满意?

拆个裴迅的看看,模样不大。

网友:
tp家的9v 0.6a  0.85a都可以改12v 0.6 0.85a,带载很稳定,腾达的9v 0.6a改12v不稳定,带载会降到10v,手头3剑客的都改成12v了

网友:
水星的是tp的缩水的,可能比tp更差。
电源我有几个华为和思科的,都用这两牌子

网友C:
不拆个斐讯的比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拆个斐讯的比比?

没有斐讯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