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佳能打印机815墨盒

楼主(2020-10-02):
打印机报黑色墨盒错误,多次检查,发现墨盒烂了,遂拆之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拆友。

网友:
看上去好像跟打印喷头一体设计,缺点是更换成本高。如果会保养清洗,可以买没有芯片限制旧打印机,加连供墨盒改装配件。

网友A:
以前自己给这种墨盒加墨水,加完后会从喷头滴墨水,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可以在这盒子上面打个小孔,加个小胶塞做成易加墨的墨盒

网友C:
这种一体的换墨水要换整盒吧?能换成本有点贵。我现在都用激光了,打印出来的颜色比喷墨强多了,而且不会容易堵墨。

网友:
喷墨的很纠结,用得少堵,用的多墨盒死

网友:
谢谢分享,节日快乐!

网友:
墨盒比打印机贵系列

网友:
改连供,经常堵

网友:
墨盒这个耗材太贵了,又是玩不起系列,机器便宜,酱油比鸡还贵了

网友:
弄一次墨盒弄一手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体的换墨水要换整盒吧?能换成本有点贵。我现在都用激光了,打印出来的颜色比喷墨强多了,而且不会容 ...

彩色激光???耗材很贵吧

网友:
这打印机进纸噪音大的一比,和HP差远了

网友:
这墨盒自带打印喷头的,使用成本比较高,如果能加墨更好

网友D(2020-11-02):
很奇怪,有两个墨盒被我拆了,却检测不到墨盒了。没有芯片,打印机怎么知道我拆过。

网友:
前段时间捡了个惠普打印机,只有彩色墨盒没有黑色,也是堵,加墨弄得一手色很难洗,加多了滴墨加少了偏色,不过将就能用,手机连接可以打印,电脑连接显示没墨水,墨盒一对100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自己给这种墨盒加墨水,加完后会从喷头滴墨水,是为什么呢?

墨水加多了,一般加2.5--3毫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这盒子上面打个小孔,加个小胶塞做成易加墨的墨盒

我就是这么改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有两个墨盒被我拆了,却检测不到墨盒了。没有芯片,打印机怎么知道我拆过。 ...

墨盒后面有触点(金色的圆形触点),然后通过柔性连接带与喷头连接,喷头上有芯片,我在数码之家老站还是新站中看见过相关的帖子,发帖人还是在显微镜下拍摄的照片,图文并茂,解释的相当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