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影院取票机自动关机(维修更换风扇)

楼主(2020-10-02):
厂家售后通过58同城联系到我,告知本地影院取票机有问题需要维修维护。到达现场取票机开机检测能开机,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取票机自动关机。
测试电源为普通台式机电源12V 3.3v 5v和待机电压正常。

仔细观察风扇转几圈停一下,经验告诉我。风扇出问题了,用手触摸风扇巨烫导致CPU过热保护(维修更换风扇)。

更换风扇过程
1.拆掉数据线所有数据线

2.由于扣具原因需要拆下主板. 3.安装风扇.

更换完毕开机,测试打印机.维修完毕

网友A:
以后,没事就去这影院修修机,打几张票出来看免费大片  话说这一修,收费几个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没事就去这影院修修机,打几张票出来看免费大片  话说这一修,收费几个大洋?] ...

上门费50+风扇30=80

网友B:
可以呀,厂家找上门了哈哈,这业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厂家找上门了哈哈,这业务不错

价格压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后,没事就去这影院修修机,打几张票出来看免费大片  话说这一修,收费几个大洋?] ...

就说CPU坏了  给三万吧

网友D:
这样都能够过热,要加强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说CPU坏了  给三万吧

优秀,太优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都能够过热,要加强散热了。

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秀,太优秀了

能开机,就是重启黑屏,厂家能给3万

网友E:
这价格确实低了,不报天价,上门50拆装50判断50配件30,180应该是你该挣的

网友F:
太低了,你当成普通pc收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低了,你当成普通pc收费了。

还有这种操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价格确实低了,不报天价,上门50拆装50判断50配件30,180应该是你该挣的

好的 明白

网友G:
换个同样拧螺丝不是intel卡扣的风扇应该可以不插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同样拧螺丝不是intel卡扣的风扇应该可以不插主板

没必要吧!折腾还不赚钱

网友H:
收费合理,双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费合理,双赢

对对对,赚钱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吧!折腾还不赚钱

没有啊,你不是拧螺丝的风扇坏了然后换的intel的卡扣风扇所以要拆主板吗,如果还用拧螺丝的风扇就不用麻烦拆主板了

网友:
收费确实低了点。

毕竟人家是商业机器啊,赚钱用的,自然不怕给不起价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