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这个MP5车载哪里是AV输入啊?

楼主(2020-10-02):
后面最上面是20针 不知道怎么定义接线的 有AV输入是哪几个针脚?

为什么前面AUX插孔
插了这种三色线不能输入视频到屏幕

提示还是没有插

网友A:
怕是不支持音视频同时输入或者接线定义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是不支持音视频同时输入或者接线定义不对

定义的不对是指哪里不对 前面只有一个AUX孔     后面那些针脚是怎么对应AV线 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义的不对是指哪里不对 前面只有一个AUX孔     后面那些针脚是怎么对应AV线 的?  ...

引脚定义,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定义,万用表

万用表  怎么定义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  怎么定义   能说的具体点吗??

车机背面没有引脚定义么?  万用表直接查前AUX跟后面哪个脚通的不是也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背面没有引脚定义么?  万用表直接查前AUX跟后面哪个脚通的不是也可以么? ...

找到了那3个针脚了   但是成品的一个AV线是2芯的怎么接到针脚上啊   红白黄 三色线  3*2 =6  就是6芯线了   那还有3芯线接在哪里???

网友C:
这种三头的AV线貌似有几种不同接口定义的接头。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原配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三头的AV线貌似有几种不同接口定义的接头。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原配的线。 ...

没有原配的线。什么都没有

自己DIY制作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确定这个3根线与针脚对应关系  然后自己做插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