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 FTM-8120-c 多模光模块

楼主(2020-10-02):
sfp 550m 1.25gb/s

光纤接口

lc接口

侧面

卡销

拆开

双层

电路板

end

网友:
这玩意有几十块的 还有几万块的

网友:
真的是丰俭由人,各取所需了

网友(2020-12-26):
光模块这个东西应该不容易坏吧

网友A:
这东西激光二极管有多大功率 可以烧东西吗 我这边废品站有很多

网友:
这东西激光二极管功率多大 可以烧东西吗 我这边废品站有很多

网友(2023-06-01):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激光二极管有多大功率 可以烧东西吗 我这边废品站有很多

毫瓦级别的 啥都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