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械式定时器能强制归零吗?

楼主(2020-10-02):
家里面新买了一个机械式微波炉,有时候设置了时间之后,感觉到火候已经到了,没必要继续加热了。经常强制性归零。
这样做有什么弊端?

网友:
你想怎样就怎样,没啥问题

网友:
没有任何弊端。
随便拧啊!
我经常这么干,就没见坏过。

网友:
一直这么干!

网友:
机械式定时器,本身就可以拧到零的。

网友:
可以的啊,这个不会有问题的,设计就包含这个操作。。。

网友:
我拆开过,就是一个凸轮嘛,你强制归零,以后她里面的齿轮也会自动复位

网友:
微波炉的机械定时器在设计时早已考虑到这种情况了,只要不是在工作途中开门(那样会烧保险)。所以可以放心复位。

网友:
没问题,随时、随地、随便拧!
加热过程中开门看看,好了,不用加热了,强制归零!

用了快20年了,没坏!

网友:
这个定时器的功能就有强制复位,可以这样使用哦。

网友:
这种机械定时器允许”有错即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