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一服务器用模块式推拉电源

楼主(2020-10-02):
不知道什么服务器上的电源 硕大的散热片

输出接口

正面 220v输入 带开关 模块式电源 推进去两个螺丝锁紧

参数 有5v 功率很大

输入连线很粗

220v EMI电路

主线圈

可能是5v线圈 双路输出

小板

输出电感 服务器电源用料极好 因放置很长时间没敢上电也不知道开机定义
所以好坏不知
end

网友:
居然没风扇,后面也没散热开口

网友:
工作环境很差啊,灰尘挤满整个电源每一个地方了

网友:
两路输出,12.1v,40A,5.1v,10A,功率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