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平衡头换端子

楼主(2020-10-02):
用了11年了,插头接触不良了。换端子最简单。拔出旧的插上新的,剪线绞接热缩管。好了。

网友A:
应该重新压接线端子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重新压接线端子

哎,没有压线钳的就只能这样搞。而且就算有压线钳也没这样搞快

网友:
用了11年,是不是考虑该换电池了?

网友:
酒精洗一下就行

楼主:
因为充电电流较大,所以端子应该氧化了。

网友:
是抖动拖把吗?,还是吸尘器,什么牌子,这么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没有压线钳的就只能这样搞。而且就算有压线钳也没这样搞快

不相信,就这几根线,压线钳1分钟足够,你能1分钟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