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服务器用风扇模组

楼主(2020-10-02):
三个一组的 模块化 推拉式

三洋的风扇 不错 12v0.47a 功率不小 声音也小不了

前面板

打开是固定螺丝

接口 带电路四线的风扇可以调速什么的 但没有控制器不会玩
上电全速无用留着吧
end

网友:
这种全速很大杂音了,开拖拉机那个感受了都来了

网友:
飞机起飞的声音

网友A:
服务器风扇调速器3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风扇调速器30多块

有链接吗 我没找到啊

网友:
先试试用可调电源,接在风扇红黑两线上尝试调电压,看看能不能调速。好像大多数可以调电压调速,有些软启动太慢,和高低转速限制的不好调速。

网友:
就是普通的pwm暴力风扇,黑色gnd,红色+12v,黄色是测速pwm,蓝色是调速pwm,定制的东西,高低电平控制不清楚,自己试一下就能试出来
想装转起来直接给12v给红黑线默认全速。。。。。后面的尾板没啥用,可以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