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点年代的6晶体管3波段海燕161-2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0-10-02):
亲属拿来的收音机,让我修理,真有点无从下手。还是给年轻人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收音机吧。

海燕161-2  3波段6晶体管收音机。

后面。

打开。

拿掉电池桶。

电路板背面。

侧面波段开关和调谐钮。

侧面外接电源和耳机插孔。

顶部的天线插孔和拉杆天线(已不知所踪)。

调谐与微调。

指示标识。

当年引以为豪的国产货。

拆开看看,调幅波段有燥声,但没电台,严重怀疑是否还有调幅广播。
谢谢围观!

网友A:
收音机整活儿还得去B站看玩收音机的老修。

网友:
目测内部中周动过,需重新调整,各开关触点氧化要清理,也许可以收到电台的。

网友:
海燕的确很老了,后期就是珠江牌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磁棒真长 。

网友:
应该是有图纸的

网友:
这个货比较老,收藏

网友:
这些老旧机子,检查接触、工作点、可调电阻(电容)和电解,然后最后有相应的仪器进行统调。有经验的修复就轻松多了。

网友:
不错,实在弄不好就给它换心脏

网友:
当年家里有台木壳的收音机,被偶拆光了

网友:
收了吧,国货精品,现在没人这么用心的做产品了

网友:
虽说收音机外观差了点但内部看不出维修的痕迹,先把波段开关清洗一下看看,有图纸修起来应该不难。

网友:
不要拆,维修难度不大,有收藏价值!

网友:
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整活儿还得去B站看玩收音机的老修。

头条也有

网友(2024-09-29):
不错的收音机

网友:
PCB走线设计整洁,那个时代少见

网友(2024-10-30):
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那个规格书点一下我的家元就见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