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做电动车电池DIY一个变压器点焊机

楼主(2020-10-02):
       为做电动车电池DIY一个变压器点焊机,17年做的,当时电动车电池不行了,看着锂电池不错,不过听说品牌货质量也一般,不如自己做,没有点焊机,正好自己手头电子垃圾比较多,那就用废物做一个吧。

楼主:
这是当时拍的图片。

楼主:
这是焊好的电池,焊的不如电容式的漂亮。

楼主:
全是电子垃圾,几乎没花什么钱,STM8S最小板是买的,热缩管是买的。

楼主:
手头只有固态继电器,没法移相,时间无法控制的太精确,最短时间只能是一个正弦波周期。

楼主:
没啥技术含量,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
看上去焊点挺漂亮的

网友A:
你好:输出 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输出 电压多少?

忘了,应该是8/9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焊好的电池,焊的不如电容式的漂亮。

支持折腾,也要注意质量。毕竟是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固态继电器,没法移相,时间无法控制的太精确,最短时间只能是一个正弦波周期。 ...

应该可以做周期内时间控制,思路为取样单片机供电小变压器的起始半周以一个斜度做起始端,单片机以ms级延时控制固态继电器翻转能做到分解一个20ms的周期(50hz正弦波).
我懒,买了超级电容和焊接线材吃灰几年了,因为貌似我目前没啥需要点焊的,买了电焊机也是在吃灰.

网友B:
焊点很漂亮,变压器功率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点很漂亮,变压器功率是不是有点小

正因为小才焊点干净不发黑

网友:
电池是福斯特?

网友:
利害,好评支持的说

网友C(2023-07-05):
利害了,这变压器是自己绕的还是用其他变压器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害了,这变压器是自己绕的还是用其他变压器改的?

利用其它变压器改的,减少部分初级绕组。

网友:
电池焊的整洁  焊点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