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0-10-02):
麻烦亲们帮忙看下,这个三极管上面有凹陷是不是代表它坏掉了?新手刚上路

网友:
不但坏了  旁边的那个电阻也坏了

网友A:
屁股后面都炸黑了,坏的肯定不止这一个管子

网友B:
你这还是婴儿期吧?

网友C:
这还不坏?肉眼都看出炸掉一块还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屁股后面都炸黑了,坏的肯定不止这一个管子

后面是电阻炸了,被我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是婴儿期吧?

母乳期还没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不坏?肉眼都看出炸掉一块还不坏?

谢谢,我网上搜了半天才知道 这叫三极管

网友:
想起当年去小赵那儿“两条腿的是二极管,三条腿的是三极管”(我靠!! 还能这么教,I服了U!)

网友:
看不到型号,看那三条腿有两条夸在开坑的线路板两边,结合外观,这个应该不是三极管,极有可能是1A600伏的可控硅。

网友:
该管”炸“了。

网友:
楼主,不是三极管,是1A双向可控硅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