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各位大神推荐备用机鼠标。要质量好,价格还不高。

楼主(2020-10-02):
我有4台电脑,其它三台很少用的。但是却每天开机,有时要用鼠标,求推荐质量好价格便宜的鼠标
我都不知道用坏多少鼠标了。
用得最久的微软的,可惜那款停产了。再是多彩的,雷柏的有一个也用了四五年。
一般好的鼠标线都很粗。又长,用几年都不会出现检测不到和按键不灵的情况

所以要求很低,只要不会动不动出现接口坏了或线断了,检测不到鼠标,或按键按几个月就坏了的
不出现移不动的情况就好了。
求推荐50以下,耐操的就行。双飞燕和罗技不要。

网友:
我用的戴尔的一款老鼠标,手感好,耐用.还有联想的红点鼠标,单位一直在用,好多年了没坏

网友:
没符合条件的,建议10块钱的鼠标来5个,挨个换,绝对比50块的寿命长很多。除了光微动听说皮实,其他鼠标都遇到过变双击的。

网友:
50以内双飞燕和罗技不要,那就难办了……之前大家都在推的新贵还行。其他的还真说不上。

网友:
像那位说的,10块钱5个的就行,坏了就换不心疼,反正用得少也不会那么容易坏完

网友:
罗技 MX Anywhere

网友:
二手剪线雷蛇吧,自己动手接线换微动和脚贴

楼主:
楼上的新贵真不错,卖光了。其它店要50左右

网友A:
淘宝买代工鼠标啊,品牌一大堆,我买的acer鼠标是东莞市石碣镇光宝旭丽电子厂(台资)代工的,光栅滚轮,好用的很,价格才5块钱一个

网友:
剪线雷蛇。。。。自己换线换微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代工鼠标啊,品牌一大堆,我买的acer鼠标是东莞市石碣镇光宝旭丽电子厂(台资)代工的,光栅滚轮,好 ...

好像各大品牌机的鼠标都是这家和罗技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代工鼠标啊,品牌一大堆,我买的acer鼠标是东莞市石碣镇光宝旭丽电子厂(台资)代工的,光栅滚轮,好 ...

有连接吗?

楼主:
下单一个华硕的试下。京东自营因该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各大品牌机的鼠标都是这家和罗技代工的!

台湾顶级工厂,品质与美日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连接吗?

不需要链接啊,直接去淘宝搜光宝鼠标

网友C:
50元以内太少钱了,根本没好货推荐了,雷蛇1百多元才是好鼠标了

网友:
联想ThinkPad、DELL服务器鼠标比较耐用,线粗用料好,50元以下比较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元以内太少钱了,根本没好货推荐了,雷蛇1百多元才是好鼠标了 ...

鼠标而己,只要能动,质量稳定可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