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铭伟24~8.8A开关电源

楼主(2020-10-02):
真假不知,看做工也一般,用料还行,都是大牌子,但是觉得元件有点少。

网友A:
拆友们说这个是假明伟,那么请问真明伟到底什么样?

网友:
感觉明伟的元件比这个要密一些吧,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空当吧,我也没见过,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友们说这个是假明伟,那么请问真明伟到底什么样?

明纬电源这个型号的方图,数数如果都有,就算是高仿也可以了

网友:
看着是真的 原件少是功率太小了 400w左右就会好看了 这个看起来很顺眼不像假的

网友:
8A的多算小功率了。看变压器那么小就知道了。

网友:
真的,字数字数

网友:
肯定是真货了,说这个是假货的人一定是傻屌不懂装懂,至于为何电路板那么多空零件位,这板子设计的是多个功率的公版,不同功率的就装相对应的元件,这种设计在电子厂多了去了,优点是省去很多丝印钢网的成本还有SMT钢网的成本,省去很多模具的成本,这个省去的成本用在产品的稳定性方面一点没问题

网友:
厂家减成本省了些料不过达到了也能用的状态!

网友:
为什么省件呢,因为有很多不同版本和功率的,大功率的才需要装更多的料才能用,小功率的。。。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这个多余的空间太多了,假货无疑了